[求助] the register clock path is multi-driven ?

楼主(2022-07-29):
DC 综合的结果
报clock_gating时 ,有一条这样的log ->  the register clock path is multi-driven ,该clk 时input clk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A(2024-01-3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啦

网友(2025-08-11):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啦

怎么解决的?哥们,我的也是
always @(posedge i_clk or negedge i_rstn)
begin
    if(!i_rstn)
        rate_d3 <= 40'd0;
    else if(vld_d3)
            rate_d3 <= rate;
    else
            rate_d3 <= rate_d3;
end

网友:
这个最后怎么修改的,兄弟

网友:
最后怎么修改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