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设计增益提高的运放,该怎么调尺寸才能提高增益啊

楼主(2022-07-29):
增益只有四十多?求懂行的大佬指教一下

网友A:
你的结构是自己设计的吗?还是论文里的,你用增益提升技术也提高不了吧,会被PM0限制,看看是不是有管子在线性区,这结构增益一般都50多dB的

网友B:
先确认DC点,首先对管衬底floating,其次OUT连线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结构是自己设计的吗?还是论文里的,你用增益提升技术也提高不了吧,会被PM0限制,看看是不是有管子在 ...

参考的论文里的 管子除了补偿的电阻已经都在饱和区了,但增益还是四十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认DC点,首先对管衬底floating,其次OUT连线错误。

管子除了PM8,都在饱和区了。OUT连线参考的论文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管子除了PM8,都在饱和区了。OUT连线参考的论文呀

output确实没连上…你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output确实没连上…你仔细看看

看到了  确实是,改正之后增益达到八十多了,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