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eline+sar ADC测试问题

楼主(2022-07-29):
两级结构sar ADC, 差分输入,采样差分信号送入比较器进行逐次比较。现在比较奇怪的是,只有在差分信号的过零点(值相等的点),采到的波形会出现图中所示的毛刺。不太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在virtuoso里仿真无法复现这种结果,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的可以讨论一下

楼主:
有没有做 SAR 的朋友加个好友讨论一下,微信号wxid_usahihpt2g0t22

网友A:
看起来输入信号很小,而且这个波形只是第二级的吧?

网友B:
这个看上去有点奇怪,你设计里面加了redundancy吗?这个错误是一直都稳定存在,还是跟输入频率或者供电电压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上去有点奇怪,你设计里面加了redundancy吗?这个错误是一直都稳定存在,还是跟输入频率或者供电电压 ...

加了冗余位,稳定存在的,改了输入频率,也试了三角波输入,都是在过零点出现的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输入信号很小,而且这个波形只是第二级的吧?

输入信号几十mV,波形是两级最终的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信号几十mV,波形是两级最终的结果

可能是编码错了。查一下是不是有的码字没读进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冗余位,稳定存在的,改了输入频率,也试了三角波输入,都是在过零点出现的这个情况 ...

那直观感觉像是最后数字处理的时候没有把权重加对。。。

网友:
有每级的结果吗,是asynchronized clocking吗, 有试过降低clock速度吗

网友:
可以考虑下comparator的latch的失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