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楼主(2022-07-29):
请教下innouvs cts 分native和ccopt_design 两者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前者只长tree不做balance ,后者会进行bala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者只长tree不做balance ,后者会进行balance

您说的意思是 set_ccopt_mode -integratinog "native" 只单纯长tree,但是不balace  不同skew group,类似icc中的clock_opt -only_cts .
而ccopt_design 简单理解为icc的Only_cts & balance_inter_clock 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