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andgap的问题

楼主(2022-07-29):
最近仿真bandgap,输出0.5Vref,仿真出来的 psr与 内部opamp的增益出入很大,想问问如何提高PSR,还有BG的psr 对后面LDO模块PSR影响大吗

网友A:
你看的是低频PSRR还是高频?低频的话check一下高温非source tie管的漏电和电源有没有到输出的其他路径。另外运放diode是NMOS还是PMOS?高频PSRR的话可以考虑运放用cascode补偿的方式。对后级LDO的影响这个具体也要看LDO那边有没有更差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的是低频PSRR还是高频?低频的话check一下高温非source tie管的漏电和电源有没有到输出的其他路径。另 ...

运放输出级是 PMOS diode

楼主:
最近仿真,1.0VVDD下的bandgap的psr做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