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set_false_path设置问题

楼主(2022-07-29):
我想约束一条路径为false_path。书上例子是这么写的:set_false_path -from FFB1/CP -to FFB2/D

但是我在DC中compile之前这么设的话,DC报找不到object,我看了一下这个时候找不到寄存器的CP和D端,只能找到Q端。
请问这种情况该怎么约束这条路径为false_path?

网友A:
set_false_path -from FFB1/clocked_on -to FFB2/next_state
这是没map之前是gtech cell,所以没有CP和D这种pin

网友B:
set_false_patin -th [get_pins  FFB1/Q] -to [get_cells FFB2]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false_path -from FFB1/clocked_on -to FFB2/next_state
这是没map之前是gtech cell,所以没有CP和D这 ...

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_false_patin -th [get_pins  FFB1/Q] -to [get_cells FFB2]

感谢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et_false_path -from FFB1/clocked_on -to FFB2/next_state
这是没map之前是gtech cell,所以没有CP和D这 ...

请教前辈,前端写sdc时,会定义在GTECH的cell上吗?前端在写sdc时,可能还没有做综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前辈,前端写sdc时,会定义在GTECH的cell上吗?前端在写sdc时,可能还没有做综合
...

这和具体约束相关,一般综合的约束是在map之前读入,约束如果涉及到cell的pin,而这个cell没有map(多嘴一句比如memory,以及部分已经例化好的cell就是已经map的),就要去看gtech对应的pin叫什么,比如CP对应clocked_on,D端对应next_state等,这些gtech pin是不会变的,记住就行了。约束不需要定义到具体pin上,就跟这个没关系了,该怎么约束怎么约束。

网友(2024-10-11):
有没有一种可能-from FFB1 -to FFB2就行了,可以man一下set false path看-from选项的可用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