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virtuoso 警告求助

楼主(2022-07-29):
请问上图的警告怎么处理?
上图的仿真界面一直卡着不动。

网友:
去model里面手动修改最大沟长等相关参数,当然不建议这么做,先去看下电路器件设置的对应参数是不是合理

网友A:
你器件尺寸超过建议区间了
至于spectre没动应该是收敛问题,我看你的log显示已经在跑tran了,或者你先跑个DC看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再跑tran

网友:
解决没有

楼主:
解决了,服务器空间不够。要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器件尺寸超过建议区间了
至于spectre没动应该是收敛问题,我看你的log显示已经在跑tran了,或者你先跑个D ...

谢谢您!解决了,服务器空间不够。要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