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HFSS lumped port尺寸对仿真结果的影响

楼主(2022-07-30):
如帖子标题所述,仿真发现用来分配激励的lumped port平面的大小对仿真结果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具体port设置如图1、2
问题:在driventerminal模式下,用来分配lumped port的这个平面的大小(rectangle的尺寸)实际意义应该怎么理解?为什么它的大小会对仿真结果有明显影响?

网友:
其实lump port就是个面电流源,因此其大小决定了在多大范围上(对于题中情况,就是多长的边长)提供均等的激励电流。因此lump port尺寸有影响,一般设为和器件终端的边长等长且刚好搭到下边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