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源做负载的共源放大器

楼主(2022-07-30):
请问,电流源做负载的共源放大器,在一个比较宽的温度范围内不能正常工作的问题怎么解决。
结构如图,温度过高或过低,增益都会降到1

网友:
没图,谁知道差分还是单端?没描述,谁知道具体哪个管子在哪种PVT下不工作?电流源做负载,你的Bias电流复制谁的?本身的电流复制能满足所有PVT下都准确吗?问问题这么笼统,别人如何聚焦你的问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