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tsmc.18工艺linux环境下的memory compiler

楼主(2022-07-30):
我在DC综合的时候,在
beginning pass 1 mapping
-------------------------------------------
processing '.......'
的时候卡住了
程序比较大,有好几个[9:0]memory[25599:0],本以为是他综合时间比较久,但是好几天了,都卡在这里,才发现可能要用memory compiler先处理一下,才好综合
我应该去哪儿下载这个memory compiler呢?或者有没有人有的分享一下

谢谢谢谢谢!

网友A:
memory compiler一般是由fountry厂商提供. 你用reg做ram模型仿真那内存必须得做够大否则确实是很容易卡死, 你这ram的数量得上T级别的内存... 之前我综合个 reg [31:0] mem [0:64-1] 正好可以, 内存是16G你自己算算你的ram要多大的内存, 另外就算是memory compiler生成的verilog代码也是用reg来做ram模型也是不能拿来跑综合只能拿来仿真否则也会出现和自己写reg一样的问题, 拿来综合的都是用生成的lib. memory compiler 生成的ram是有限制的比如以SMIC的55nm为例words最高只能8192, width最高只能16, bits最高只能128, 而且组合上也是有限制的words选着8192, width选着16, 那bits只能选着32或者2(自己看截图). 并不会像你那样来个words是9, width是25599的ram...这么大如果内存不够不卡死才怪.

楼主(2022-09-13):
引用 网友A:
memory compiler一般是由fountry厂商提供. 你用reg做ram模型仿真那内存必须得做够大否则确实是很容易卡死,  ...

谢谢谢谢,这段时间我稍微优化了一下,没有之前大的那么离谱了,但是还是需要memory compiler,问一下现在有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这段时间我稍微优化了一下,没有之前大的那么离谱了,但是还是需要memory compiler,问一下现 ...

你在坛子里找那些提供流片服务的中介要, 他们手里会有。

如果不想找中介花钱解决问题, 那你可以折腾一下工艺转换,先用smic的mc生成然后在把smic的180工艺转成tsmc的180工艺。
但这样做估计会有很多隐藏的工艺问题。个人觉得能花钱解决就花钱,除非要挑战一下技术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