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erc PATHCHK POWER && ! GROUND NOFLAT

楼主(2022-07-30):
  在做lvs的时候发现erc有一个问题,报了如图的错误,之前都是lvs过了这个error就会一起消了,但是这次lvs已经过了也消不了,请教坛内大佬们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呀?

网友A:
多电源多地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电源多地影响的

确实,我的模块里面有不同的电源地,请问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解决思路呀?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在svrf中也看到了这段描述,我在做lvs的时候已经正确设置了power,ground,高亮了版图中报错的地方,发现报错的地方都是一些没有直接接到power或ground的net,并且在其他的电路模块中也用到了相同的模块,就没有报出这样的error,所以想找方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