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s管做开关

楼主(2022-07-30):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用栅极vdd的nmos管作一个开关,那么当它的栅极恒为vdd时,在一端加上振幅为vdd-vTh的正弦波电压,那么另一端的电压是不是也应该随之变化,为振幅为vdd-vth的正弦信号;
而如果一段加上的是振幅为vdd+vth的正弦电压,那另一端是不是正半周期最高电压只到 vdd—vth,而负半周期仍为vdd+vth的正弦信号

网友:
如果输入电压与栅压接近甚至超过,就要考虑电荷泵提高栅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