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装新版本的DVE?

楼主(2022-07-31):
如题,我在安装新版本的DVE(R-2020.12-SP1)时,需要如下问题,导致DVE安装不成功。
第一次安装指定了vcs目录下的gui目录,安装不成功,给出如下提示,大意是说找不到基本产品,也就是VCS:

第二次安装指定安装目录为VCS的目录,仍然不成功。提示目的地址已经有DVE安装了。但实际上并没有。
哪位大神给讲一讲,到底如何安装DVE。

楼主:
已经找到方法了,选择安装目录的时候,直接选择/usr/$ynop$y$,installer会自动识别DVE是addon组件,会自动将安装目录调整到/usr/$ynop$y$/vc$/R-2020-SP1,之后一直点击下一步就OK了。我是用GUI方式实现的,命令行方式没有试过。

网友:
DVE的安装包可否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A(2023-09-21):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方法了,选择安装目录的时候,直接选择/usr/$ynop$y$,installer会自动识别DVE是addon组件,会自动 ...

您好,我也是按照这个方法,但是它的安装目录没有自动调整,显示Can't find base product(vcs),还有其它办法吗?

网友(2024-01-15):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也是按照这个方法,但是它的安装目录没有自动调整,显示Can't find base product(vcs),还有其它 ...

因为你的VCS和DVE的版本不一样。两者版本都一样才可自动识别安装路径

网友B(2024-08-21):
有点问题,我看csdn上说是无法独立安装,我的安装目录不太一样,选到$ynop$y$那级是不会自动跳转,还是会报找不到,选到R-2020.12时,就提示已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问题,我看csdn上说是无法独立安装,我的安装目录不太一样,选到$ynop$y$那级是不会自动跳转,还是会报 ...

VCS和DVE的版本一定要一致。

楼主(2025-05-22):
引用 网友B:
有点问题,我看csdn上说是无法独立安装,我的安装目录不太一样,选到$ynop$y$那级是不会自动跳转,还是会报 ...

用文本模式安装会出错误,用GUI方式安装。切记:在第二部填写安装目录的时候,选择最高级的安装目录,例如/usr/synopsys,之后一路点击next,到了第三部需要确认安装目录的时候,将目录改为/usr/synopsys/vcs/your_version_number,之后就可以安装成功了。文本安装的方式,总会提示找不到基本产品vcs,所以直接退出,根本到不了第三部确认安装目录那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