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如何忽略部分覆盖率?

楼主(2022-07-31):
查看覆盖率时莫名其妙的多出个uvm_custom_install_recording。这个uvm_custom_install_recording是从哪冒出来的啊?应该对dut的覆盖率没有影响吧......有办法忽略掉吗?

网友(2023-06-13):
兄弟我也出现这个uvm_custom_install_recording,你懂这个吗

网友:
-cm_hier <cfgfile>:配置包含/不包含不同类型覆盖率的设计部分文件,指定覆盖率统计的范围,范围在文件中定义,可以指定module名、层次名和源文件等(通过配置文件来控制覆盖率收集范围,层次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