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SSD和SAVSSD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2-07-31):
请教一下前辈,数字IO中后驱的VSSD和某些模拟IO中后驱的SAVSSD,这两个名称里面的“D”分别是啥意思,这个D有什么含义吗?

网友A:
1. Pin指芯片封装好后的管脚,即用户能够看到的管脚;  2.PAD是硅片的管脚,是封装在芯片内部的,用户看不到。  备注:PAD到PIN之间还有一段导线连接的
(2条消息) Pin和Pad区别 芯片设计 集成电路_zilan23的博客-CSDN博客_pad和pin

楼主(2022-10-28):
引用 网友A:
1. Pin指芯片封装好后的管脚,即用户能够看到的管脚;  2.PAD是硅片的管脚,是封装在芯片内部的,用户看不 ...

您好,前辈,这个问题和pin以及pad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VSSD, 这个D应该是digital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