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用Conformal如何比较synthesis优化后的fsm

楼主(2022-07-31):
本人最近入门lec,在研究用Conformal比较RTL电路和synthesis后的网表中碰到了这样的问题:
我基于FPGA,在使用vivado的综合过程中,它自动将原本的fsm进行了优化,部分状态发生了调换,如其中的100对应到110去了,影响了部分点的比较。

我感觉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但是我并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目前尝试过:
直接把RTL中的状态机改成网表优化后状态机的顺序(确实能把所有点都匹配上,不过被领导批评了,不应该改RTL的)

这两个电路是否能直接证得等价?还是应该给synthesis加约束不让它自动优化我的状态机?

网友A:
你可以lock 老一下老版本, 然后优化一版。 做对比就可以得到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lock 老一下老版本, 然后优化一版。 做对比就可以得到结论

感谢回复,请问你说的是指把综合后不优化的网表和优化后的进行比较吗?我目前没有办法得到不优化的综合网表,有点头疼。

楼主:
已解决,通过设置vivado中synthesis option的fsm extraction可以使得综合出来的fsm编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