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在layout与原理图混仿时候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2-07-31):
各位ADS高手

      你们好

      我在进行EM仿真后,把symbol导入到原理图中,再进行仿真,会弹出如下错误提示,我已经更改过symbol的view的了,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请求高人指点。

(stdcmds.ael line 261, column 5)
Error generating netlist for "switch6_lib:EM_cosim:schematic": Failed to create netlist:
In design `switch6_lib:single_switch:layout':
The instance `BENDa1' has 2 pins, but the view `OMMIC_GAN_DK:bendD0XGHa:layout' has 0 pins.
(stdcmds.ael line 261, column 5)
Error generating netlist for "switch6_lib:EM_cosim:schematic": Failed to create netlist:
There is no netlistable view for instance `I__0' in the design `switch6_lib:EM_cosim:schematic'.
The component `switch6_lib:single_switch' has no item definition
but has no schematic, layout, or custom view from the current Hierarchy Policy.
(stdcmds.ael line 261, column 5)
Error generating netlist for "switch6_lib:EM_cosim:schematic": Failed to create netlist:
In design `switch6_lib:EM_cosim:schematic':
The instance `I__0' has 11 pins, but the view `switch6_lib:single_switch:schematic' has 0 pins.
(stdcmds.ael line 261, column 5)
Error generating netlist for "switch6_lib:EM_cosim:schematic": Failed to create netlist:
In design `switch6_lib:EM_cosim:schematic':
The instance `I__0' has 11 pins, but the view `switch6_lib:single_switch:schematic' has 0 pins.

网友A:
The instance `BENDa1' has 2 pins, but the view `OMMIC_GAN_DK:bendD0XGHa:layout' has 0 pins.
你EM仿真的时候打Pin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 instance `BENDa1' has 2 pins, but the view `OMMIC_GAN_DK:bendD0XGHa:layout' has 0 pins.
你EM仿真 ...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
我EM仿真时,给微带线都加入port端口了。

2022年8月2日

网友:
最好还是截下你原理图-版图联合仿真的界面,这样更方便找问题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
我仍在努力尝试中。
2022年8月3日

网友B:
你在EM设置界面里面选择的是EM simulation/model还是EM cosimul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EM设置界面里面选择的是EM simulation/model还是EM cosimulation?

您好,感谢您一直的回复
我是在layout的工具栏里面选的EM那个按钮。

对了,我应该如何把那个奖励的分给你了,我这个问题设置了奖励分的,我记得。
如果您有ADS的layout的设计与仿真相关的教材,那就更不胜感激了。
有了这些教材,我自己学也可以了,不会老是碰壁。
感谢感谢了

2022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