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仿真:Makefile使用问题

楼主(2022-07-31):
这个makefile视频教程里能够成功仿真,为啥我make run的时候报错
错误信息:
求大佬指教!

网友A:
你这是没编译吧,先make comp再make elab再make run,也可以在run里把这三个写一起执行

网友B:
如果已经编译成功了,尝试将run = $(TB).simv ... 修改为 run = ./$(TB).simv ... 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没编译吧,先make comp再make elab再make run,也可以在run里把这三个写一起执行 ...

编译了,已经生成simv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已经编译成功了,尝试将run = $(TB).simv ... 修改为 run = ./$(TB).simv ... 再试

这些我都试过了也不行,折腾半天发现是他makefile里面写了-fuller64,我的虚拟机VCS不支持64位的,把这个附加项删了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编译了,已经生成simv文件了

生成的simv文件叫什么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生成的simv文件叫什么名字?

tb1.si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