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怎么设置快捷键??

楼主(2022-08-01):
原来公司有快捷键,现在这个软件很多快捷键没了。比如这个       我原来设置成H

网友A:
leHiCreateMPP    把H的快捷键改成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B:
在Bindkey里面添加这个功能对应的函数,再设置快捷键保存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HiCreateMPP    把H的快捷键改成这个就可以了

x谢谢  我学会了 。但是有一个新问题 比如快捷键设置好,还有层次颜色什么的设置好,我也保存了,但是下次打开又需要重新调用,快捷键也是类似。这种有没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Bindkey里面添加这个功能对应的函数,再设置快捷键保存就可以使用了

谢谢  但是保存好以后下次用还是需要调用,我百度看到说去 .cdsinit 这里修改 方便告诉我这个文件在哪吗  我新手比较菜

网友(点评):
最好是自己建一个.il文件,每次打开都load一下。。因为.cdsinit只是对这个路径打开的virtuoso有效,如果你换了一个路径打开软件了,运行了其他的.cdsinit

网友(点评):
你可以直接copy这个.cdsinit文件放在自己的/home/user目录下,然后在你每个项目启动路径下link一下你home下面的这个文件即可,不需要每次load。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但是保存好以后下次用还是需要调用,我百度看到说去 .cdsinit 这里修改 方便告诉我这个文件在哪吗  ...

将这个.cdsinit文件放在在自己的项目启动路径下面,然后在这个文件里面load你需要加载的快捷键,这样你每次启动软件之后都会自动加载你用的那些快捷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这个.cdsinit文件放在在自己的项目启动路径下面,然后在这个文件里面load你需要加载的快捷键,这样你每 ...

我找到sdsinit了 但是不会load  应该怎么load

网友(点评):
你在.cdsinit下load你的快捷键的话,其他工作的同事也会load到你的快捷键。

网友(点评):
你将这个.cdsinit拷贝到自己的用户目录下面,或者放在自己的项目路径下面,别人是没有权限动你的文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找到sdsinit了 但是不会load  应该怎么load

格式:load ”路径/文件名“ 写入你的.cdsinit文件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格式:load ”路径/文件名“ 写入你的.cdsinit文件里面

谢谢 这个搞定了 。方便问你一下display 也是这样吗  我看到好几个答案 有人说      这两个命令 也是在cdsinit里面吗  但是我工艺如果不是smic18bcd呢 这个有什么意义吗???有人说去。cdsenv里面改 。能不能稍微说一下,当然最好清楚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个搞定了 。方便问你一下display 也是这样吗  我看到好几个答案 有人说    这两个命令 也是在cdsi ...

ddGetObj(”PDK-Name") 是获取的PDK库drLoadDrf(“dispalay”)是加载你的图层设置文件
你可以把这两句话加载到你的.cdsinit里面,也可以单独把后面那句话加载到你的.cdsenv里。
你要问两者区别,.cdsint文件是设置一些快捷键脚本的。.cdsenv是设置你使用的那款软件的初始环境的,例如格点之类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