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已解决】为什么不能直接用一个计数器代替脉冲吞咽计数器分频器?

楼主(2022-08-01):
如题,基于脉冲吞咽计数器的分频器原理框图如下:
可以看到,为了实现分频比为P*N+S功能,这里使用了三个模块,我的问题是:直接用一个大的计数器不可以吗?基于脉冲吞咽计数器的分频器本质上不就是一个大的计数器吗?
比如6bit的P counter+3bit的S counter完全可以用一个7bit的Counter代替呀,而且这样使用的器件数还变少了,但为什么没有人这样做呢?

网友A:
见得少了吧,谁说没人这么做。2/3分频器级联不就是“一个大的计数器”吗

网友:
直接做多bit的计数器fmax比2/3双模分频器低很多。

网友B:
这个只是dual modulus prescaler结构是这样的,multi modulus divider基本都不是这样的。但也不太会有人直接做一个多bit的divider,那样实现起来得多复杂啊,大部分都是用divide2/3,或者divide4/5做级联

A generic architecture for multi-modulus dividers in low-power and high-speed fr.pdf

A Family of Low-Power Truly Modular Programmable Dividers in Standard 0.35um CMO.pdf

网友:
普通多bit计数器比较慢,bit越多越慢。普通计数器的carry look ahead结构用到所有bit,从reg/Q到reg/D会有好几层逻辑,限制了计数器的最高工作频率。
2#,3#提到的多级2/3分频的工作频率高很多,更适合做PLL的feedback divid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得少了吧,谁说没人这么做。2/3分频器级联不就是“一个大的计数器”吗

是的它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大计数器,但是计数方式不太一样,并且受到2^(N-1)~2^N分频比的限制,counter哪有这个限制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是dual modulus prescaler结构是这样的,multi modulus divider基本都不是这样的。但也不太会有人直 ...

好滴谢谢分享~

网友(2025-06-05):
可以看一下这个,其实ps counter和级联结构的分频器就是从counter进化过来的
https://blog.eetop.cn/blog-1777474-69620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