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PT分析结果出现违例的问题

楼主(2022-08-01):
最近在做数字后端,ICC布局布线后的版图在进行STA分析时,PT报出时序违例(ICC中满足要求)。用route_zrt_eco进行版图修改后,该问题依然存在。实际上clk_sys0和clk_sys20为一个锁相环输出的两个同相时钟,其中clk_sys0作为系统时钟来使用,这个时序违例是否可以忽略,希望有大佬能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都看不到报告,你说违例是什么违例,谁和谁的违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看不到报告,你说违例是什么违例,谁和谁的违例

Image  具体的时序违例报告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的时序违例报告是这样的。

从报告看,clk_sys20和clk_sys0没有balance好,前者network delay 0.0013, 后者0.5577,相差很多。
Place & route 工具貌似乎已经修过hold, 插了一个delay cell, DEL1BWP7T,只是delay不够多。再插一个BUF应该就可以修好了。
感觉clk_sys20和clk_sys0是故意做成一个较大的相位差,造成了network delay差别很大。 如果是这样的话,设计应该预知这样的hold issue,在设计中就应该采取措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的时序违例报告是这样的。

看报告是min违例,属于hold为例1、确认path 真假,两个clock从命名来看是不同的。为什么 要做同步检查,不做异步检查,
2、如果path为真,hold是必须修的,及时牺牲setu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报告是min违例,属于hold为例1、确认path 真假,两个clock从命名来看是不同的。为什么 要做同步检查, ...

clk_sys0和clk_sys20实际上是两个同频同相的时钟信号。clk_sys1~20这20个等相位间隔的时钟用于采样信号,而clk_sys0作为系统时钟,用来同步时钟clk_sys1~20驱动的寄存器的输出结果。这导致clk_sys0的负载比clk_sys20的要大很多,我想这是违例的主要原因。现在跑PT已经不输出任何修改脚本了,这是要到DC中对时序约束进行一些修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clk_sys0和clk_sys20实际上是两个同频同相的时钟信号。clk_sys1~20这20个等相位间隔的时钟用于采样信号, ...

听你的表述,这两个信号虽然是同相位时钟,但是没有数据交互,属于falsepath 没必要去修timing。。。再次去确认下path的真假。

我的理解是,你的一个时钟root点,出来两路,一路做主时钟,一路产生一个pulse给其他地方做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你的表述,这两个信号虽然是同相位时钟,但是没有数据交互,属于falsepath 没必要去修timing。。。再次 ...

对,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之前跑优化指令忘了修时序,跑完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