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 IC Layout 时器件上能走线吗?RFCMOS的有源区?

楼主(2022-08-01):
模拟 IC Layout 时器件上能走线吗?RFCMOS的有源区?

网友:
这器件上是否能走线,需要和你的电路确认,看有啥要求

楼主:
我就是电路,不过刚入行,不太懂

网友(2022-10-10):
肯定尽量不要走啊

网友:
高速的 RF的 敏感的 都不建议在器件上走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