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提取LDO噪声,用于仿真VCO受电源噪声的影响程度

楼主(2022-08-01):
本人在仿真设计LC-VCO时,采用的PMOS交叉耦合对管+电容阵列+小尺寸电感+去除尾电流源(就经典的ClassB结构),获得的相位噪声性能性能过好,FoM达到-194。我怀疑是因为未考虑电源噪声,所以性能虚高,于是设计了一个建议的LDO用于稳压。但是直接用LDO对VCO供电会导致pss仿真无法收敛,所以想提取出LDO的噪声,加到VCO电源上看性能会降低多少,请问大神们,改如何提取LDO噪声?
还有个问题:
VCO采用的去除尾电流源的结构,所以相位噪声性能优化很多,但是这种结构的电源抑制比很差,是否加上电源噪声,性能是否会恶化很多?大概多少呢?

网友:
同遇到此问题。单纯提取LDO噪声加在VCO上结果非常奇怪。

网友A:
PMOS电流源对电源噪声有抵抗作用,采用PMOS电流源的LC-VCO在电源噪声抵抗方面会好很多,但会加入PMOS电流源以及其前端电路的器件噪声,贴一个反向ADMTV102里面的LC-VCO电路图。但我怀疑你的VCO性能虚高是model准确性的问题

网友(2022-09-23):
引用 网友A:
PMOS电流源对电源噪声有抵抗作用,采用PMOS电流源的LC-VCO在电源噪声抵抗方面会好很多,但会加入PMOS电流源 ...

这电流镜的两侧L尺寸咋还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