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各位吴彦祖 刘亦菲 我每次设置好快捷键和层次颜色想下次打开不需要去加载有什么办.....

楼主(2022-08-01):
这两个实现的一个操作还是两个操作???  我百度到快捷键是去把保存的文件导入.cdsinit里面。但是我比较笨,我不知道.cdsinit在哪也不知道怎么导入

网友:
直接cd 回车,到自己的家目录下找找看

网友:
去 。cdsenv 里找display 设置路径,改成你设置好的就行

网友:
cd 回车到家目录下,vim .cdsinit ,软件默认会load工艺库自带的diaplay.drf,所以你写的load语句可以放在文件的最后面 drLoadDrf("./diaplay.dr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