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压摆率SR+与SR-不对称

楼主(2022-08-01):
轨到轨运放,仿真运放压摆率,发现SR+与SR-不对称,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不对称很正常啊,你的M20和M19静态时走的电流不一样多。
就算一样多,还要看你的补偿电容的连接方式和M25/26 gate电容的大小等等。

网友(2023-03-27):
跟1920的静态电流没关系,不对称跟gate电容大小也没关系,gate电容确实会影响整体SR的值,但是是上下沿同时影响的。如果单独仿真只有PMOS输入管工作的共模变化,应该是对称的,只有N的时候不对称。把ib3和ib4加大到ib1的大小就能对称了,具体可以自己看瞬态分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