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处理AXI master在transactions没有完成时就复位的情况

楼主(2022-08-01):
场景1:当几个CPU core和其他的AXI master通过互联矩阵与其他的AXI slave相连。若CPU在执行程序时,跑飞了或有其他异常情形,需要复位,若此时CPU的AXI interface发出的transaction并未完成,这种应该如何处理?
前提1:NIC-400矩阵自身并不能处理这种异常情况,只能designer自行处理。
AXI协议本身并不支持burst提前终止
同事的建议是做一个总线接管的模块,当AXI master复位时,就把AXI interface接管起来,保证后续的transaction能够完成,数据可以丢掉

业内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处理此类情况?

网友A:
如果mst maxtri slave 用不同的复位的话,要处理mst这种状况,matri最好有带错误的trans送出去到sla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mst maxtri slave 用不同的复位的话,要处理mst这种状况,matri最好有带错误的trans送出去到slave。 ...

目前就是CPU core和matrix分别用不同的复位,确实存在这种问题。前几天仿真了一下ARM的matrix的行为,发现ARM不会对master复位之后,transaction没发完的情况进行处理。所以必须得在master处进行处理。不知道你们以前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这个在业界应该是很常见的东西,毕竟AXI协议都出了这么久了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有更高级的系统场景来保证的,你们的系统应该规定好异常场景的reset sequence

实际处理有很多种方式,比如master读了一半不读了,需要reset, 那么可以给slave做一个pre_reset, 必须把数吐完再reset slave.

再比如master彻底动不了了,那么看门狗触发更高级的global reset把master和slave都reset掉。

不需要什么都靠master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有更高级的系统场景来保证的,你们的系统应该规定好异常场景的reset sequence

实际处理有很多种 ...

你说的有道理,这个其实是更高层级该考虑的事情。目前还是在每个master/slave的挂了一个接管模块,保证能够发完所有的握手,这样再去复位master或者slave,总线矩阵不至于挂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