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降压电路设计

楼主(2022-08-01):
在降压芯片设计中,一般怎么根据效率等要求计算出两个开关管的导通电阻?还是要导通电阻越小越好,开关管尺寸越大越好?

网友:
个人认为是越小越好。主要受封装面积影响。

网友:
功率管的寄生电容导通阻抗需要综合考虑,最优的尺寸和开关频率强相关

网友:
开关管尺寸越大,栅极的驱动电流就越大,对于负载小电流来说,效率反而降低了,所以开关管的尺寸要参考驱动电流,DC-DC的spec都有效率随电流变化的曲线,一般中间电流效率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