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7DAC桥接电阻

楼主(2022-08-01):
_cgi-bin_mmwebwx-bin_webwxgetmsgimg__&MsgID=5048766896823798899&skey=@crypt_5d9b.jpg _cgi-bin_mmwebwx-bin_webwxgetmsgimg__&MsgID=7132572687502653856&skey=@crypt_5d9b.jpg  如图所示,我做了一个5+7位的电阻分压DAC。关于桥接电阻部分,前仿的时候用的是电阻,可以通过,为什么后仿的时候仿出的波型就没法看了,是不是桥接电阻的问题呀?而且把五位和七位单独拿出来仿真都是可以的。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是不可以的 ,它这个桥接部分是不是需要一个电路结构呀,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电阻呀 ...

我之前做saradc分段电容dac桥接电容就是用的电容组合,电阻的不清楚了,再研究研究吧

网友B:
symbol 丢了,看看电路是不是被误删

楼主:
引用 网友B:
symbol 丢了,看看电路是不是被误删

不是的,这个只是个整体的架构,跑仿真的时候没有用这个 但是结构是一样的

网友A:
后仿单独7位、5位都没问题吗?那可能是桥接电阻的匹配度不行。可以把版图拆成高5位,低7位,桥接电阻,三个layout,然后后仿不带桥接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仿单独7位、5位都没问题吗?那可能是桥接电阻的匹配度不行。可以把版图拆成高5位,低7位,桥接电阻,三个 ...

是的呢,单独仿真都没有问题,但是我这个12位的时高七位 低五位的 , 都给他拆开了仿真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仿单独7位、5位都没问题吗?那可能是桥接电阻的匹配度不行。可以把版图拆成高5位,低7位,桥接电阻,三个 ...

请问一下,后仿不带桥接电阻的话 如何操作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后仿不带桥接电阻的话 如何操作呢?

就是排除法。前仿没问题,后仿高低两部分都没问题,就换理想电阻当桥电阻。操作就是把layout copy一下,拆掉桥电阻,留出pin来接桥电阻。
个人想法哈,我也没遇到过这问题,没这样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排除法。前仿没问题,后仿高低两部分都没问题,就换理想电阻当桥电阻。操作就是把layout copy一下, ...

好像是不可以的 ,它这个桥接部分是不是需要一个电路结构呀,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电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做saradc分段电容dac桥接电容就是用的电容组合,电阻的不清楚了,再研究研究吧
...

谢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