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关于Design Compiler 输出指定版本sdf文件

楼主(2022-08-01):
由于项目的原因,需要通过Design Compiler综合后输出sdf文件进行反标仿真测试;
但在反标的过程中出现了warning:
查了下发现是DC生成的sdf文件中 触发器cell 的 TIMING CHECK block 有两个 hold 检查,而器件库的.v文件里没有对应的信息
因为DC默认生成sdf是2.1    所以怀疑是版本问题
现在打算搞个3.0的sdf文件,但用DC只能生成1.0  或 2.1版本的sdf   (用的指令是 write_sdf -version 3.0 ./outputfile)
DC版本是   L-2016.03-SP3 for linux64
不会是软件版本原因导致不能输出sdf3.0吧?
想请教下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楼主:
我尝试过直接把sdf文件中报错的两行直接删掉,确实没有报对应warnning了,软件也没报其他错,看似反标正常
请问我这种操作可行吗?毕竟这个是在TIMING CHECK块中,我只需要延时信息

网友A(2024-01-15):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呢,是不是更换成为3.0版本的sdf呀,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想请教一下

楼主(2025-01-16):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呢,是不是更换成为3.0版本的sdf呀,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想请教一下
...

我是后来发现PT支持输出3.0的sdf,所以把数据导入到PT里,再重新生成sdf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