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请教,射频芯片方向该如何选择?

楼主(2022-08-01):
课题组师兄们方向很杂,有做算法开发的,主要是相关仿真软件的开发、维护,其中也有些人趁此转码了。还有些做PA的,LNA、滤波器。我本人偏向选择功放和滤波器这两个方向,功放的话都是在做GaN的大功率,频率比较高,可能是之前模拟的做得多,对高频下的分布参数电路分析相对陌生,也比较头大。滤波器主要是cmos工艺在做,师兄们做的都属于射频中的低频段,可能对我之前做模拟的人相对友好一些。现在好迷茫,故此来请教前辈们,主要以工作为导向,GaN和CMOS哪个找工作相对容易,毕业选择面宽一点呢?功放和滤波器怎么选呢?还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
工业界基本都是CMOS,成本问题。功放技术含量高一点,但知识也多,也难,看你的选择了

网友A:
工艺肯定是CMOS,PLL,振荡器,TRX可以做到很多;

如果是做GaN,就做PA,这个也是比较火的。

肯定长远来看,还是学习RF CMOS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肯定是CMOS,PLL,振荡器,TRX可以做到很多;

如果是做GaN,就做PA,这个也是比较火的。

感谢前辈指点

网友(2023-06-09):
GaN是未来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