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锁定问题

楼主(2022-08-01):
请教大佬们,书上说,当PD的输入是稳定相差的时候,PLL的环路才是稳定的。但是这个稳定相差给到PD的up,dn脉冲宽度都不一样,假设充电时间大于放电时间,那么vco的控制电压肯定会变化,为什么vctrl不变?

网友:
这跟放大器完全是一个原理
放大器是不是必定得Vin=Vout ?肯定不会,对不对?因为放大器的增益是有限的,另外放大器还有offset
这和PLL就完全是一样的。

网友A:
锁定并不意味着控制电压Vctrl恒定不变,实际的PLL锁定后,就是因为电荷泵的各种不理想因素(电流失配等),会使得PD存在一个相位差去补偿电荷泵的不理想因素,最终锁定后,Vctrl也是周期性改变的,即Vctrl存在”波纹“

楼主(2022-08-31):
引用 网友A:
锁定并不意味着控制电压Vctrl恒定不变,实际的PLL锁定后,就是因为电荷泵的各种不理想因素(电流失配等), ...

嗷嗷,明白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