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vous dbGet

楼主(2022-08-01):
请教下innvous中如何抓出power domain的bbox或者是polygon
谢谢了

网友A:
proc boundingBoxPD_dbGet {} {
  set pd_names [dbGet top.pds.name]

  foreach pd $pd_names {
    if {[dbGet [dbGet -p top.pds.name $pd].isDefault]} {
      puts "=============================================================="
      puts "$pd\(Default\) Box"
      puts "[lindex [dbGet [dbGet -p top.pds.name $pd].group.boxes] 0]"
      puts "==============================================================\n"
    } else {
      puts "=============================================================="
      puts "$pd Box"
      puts "[lindex [dbGet [dbGet -p top.pds.name $pd].group.boxes] 0]"
      puts "==============================================================\n"
    }
  }
}

网友A:
Cadence提供的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ence提供的脚本

受教 谢谢jake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roc boundingBoxPD_dbGet {} {
  set pd_names [dbGet top.pds.name]

之前只做过单power  domain的,现在主流的做法,top在partition时,都会尽量避免出现一个block有2个power domian?
我的疑问,
1,是不是有些情况无法避免一个block中有2个甚至更多的power domain?
2,如果是单domian,是不是PR时吃不吃upf都可以了,upf在PR时就没有意义了哦?我们flow上好像写了一个假的upf,有正常的upf但是没有用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之前只做过单power  domain的,现在主流的做法,top在partition时,都会尽量避免出现一个block有2个power  ...

1. 是的,有时无法避免两个power domain。例如一个block内部用一个电压,但是这个block和其他block的接口是另一个电压。这时就需要用到level shifter。即使把level shifter独立出去成为单独一个block,这个level shifter block仍然用到两个供电电压,仍然是两个power domain。 2. 如果是单domian,是不是PR时吃不吃upf都可以了,upf在PR时就没有意义了哦?是的, UPF对synthesis, P&R没有任何影响。 可能top level验证仍然会用到UPF,因为要做full chip power aware simula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是的,有时无法避免两个power domain。例如一个block内部用一个电压,但是这个block和其他block的接口 ...

1,例如一个block内部用一个电压,但是这个block和其他block的接口是另一个电压,这个不太懂哦,是在top level时,经过我的io port后,到其他block的cell(这个cell是另一个电压?)
2.UPF对synthesis, P&R没有任何影响。 可能top level验证仍然会用到UPF,因为要做full chip power aware simulation。
---这个指的是top做low power check,VCLP吗?还是说其他的,是不是block level也可以自己跑下?但是我们这次项目确实block自己没有跑,前端跑的vclp,好像PR top 也没有跑,我的想法, 是不是low power这个完全是前端弄的,所以,让前端去跑vclp就行了,后端提供pg netlist就行了,当然,也可以后端自己来跑,以前好像都是后端来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PF对synthesis, P&R没有任何影响。 可能top level验证仍然会用到UPF,因为要做full chip power aware sim ...

抱歉,可能我前面讲的不够严谨。 如果一个block是single power domain,这个block跑synthesis, P&R不需要UPF。
Top level如果是multiple power domain,通常会给每个block写个UPF,哪怕很多block本身是single power domain。在top level跑RTL仿真的时候加上UPF,这样就可以仿真low power功能,如某个power domain shut down之类。 如果UPF是前端写的,那么前端需要跑CLP,验证UPF的正确性。
Low power主要由系统+前端决定。如果前端很年轻很不成熟,可能就会需要后端帮助。后端主要负责实现,要让工具根据UPF生成正确的电路,如网表里I/O的level shifter都正确加上了,level shifter的secondary power在P&R flow里都正确连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可能我前面讲的不够严谨。 如果一个block是single power domain,这个block跑synthesis, P&R不需要 ...

jake哥, 我再请教个问题。 innvous走upf flow。 3.3v的std cell 的SITE 为HD_SITE .  1.2v的stdcell  SITE 为CORE_SITE.他们是等高等宽的。1.2v为default voltage。init_design后, 1.2v的区域同时有HD_SITE和 CORE_SITE(他们overlap重合了), place_opt_design的时候 工具直接崩溃了。 工具不支持这种多SITE ROW吗?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jake哥, 我再请教个问题。 innvous走upf flow。 3.3v的std cell 的SITE 为HD_SITE .  1.2v的stdcell  SI ...

虽然HD_SITE, CORE_SIZE的宽高相同,但是3.3V cell (HD_SITE)是不能放到1.2V core area (CORE_SITE),两者的supply, ground定义是不一样的,两种cell不能混在一起的。
默认1.2V的区域,Innovus设置的时候应该只允许1.2V standard library, 加上level shifter,ISO之类LP cell library。
3.3V重新开一个b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HD_SITE, CORE_SIZE的宽高相同,但是3.3V cell (HD_SITE)是不能放到1.2V core area (CORE_SITE),两 ...

谢谢jake哥,那这些SITE其实是不能overlap在一起的 ,我用cut_row的方法,将重复的SITE去除掉.受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jake哥,那这些SITE其实是不能overlap在一起的 ,我用cut_row的方法,将重复的SITE去除掉.受教了
...

你的MMMC里是不是同时有3.3V和1.2V的.lib? 应该只保留1.2V .li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MMMC里是不是同时有3.3V和1.2V的.lib? 应该只保留1.2V .lib

MMMC中 1.2v和3.3v 分别创建了library_set ,   create_library_set -name lib_ss_1.2v xxxx ;
create_library_set -name lib_ff_1.2v xxxx ;
create_library_set -name lib_ss_3.3v xxxx
create_library_set -name lib_ff_3.3v xxxx
然后用
update_delay_corner -name cmax_ss_1.2 -power_domian PD_VDD  -library_set {lib_ss_3.3v} ,
update_delay_corner -name cmax_ff_1.2 -power_domian PD_VDD  -library_set {lib_ff_3.3v} ,
对每一个power domain 都update_delay_corn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MMMC中 1.2v和3.3v 分别创建了library_set ,   create_library_set -name lib_ss_1.2v xxxx ;
create_lib ...

PD_VDD定义的是1.2V吧?我觉得问题就在这里了。这句是告诉工具把3V的standard cell放到1.2V的power domain里。工具认为是supply, gnd有冲突,就退出了。
update_delay_corner -name cmax_ss_1.2 -power_domian PD_VDD  -library_set {lib_ss_3.3v}
改成1.2V library set应该就可以了。
update_delay_corner -name cmax_ss_1.2 -power_domian PD_VDD  -library_set {lib_ss_1.2v xxxx}

HD_SITE, CORE_SITE应该不是工具崩溃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_VDD定义的是1.2V吧?我觉得问题就在这里了。这句是告诉工具把3V的standard cell放到1.2V的power domai ...

     PD_VDD是3.3V 的电压域。 我后来加了seOptMode -honorFence true. 重新load一遍upf。 去掉SITE 重复部分。就可以正常run了。感觉可能是upf每次重新打开 都要再load一次

网友:
dbshape -output polygon [dbget [ dbget top.fplan.groups.pd.isDefault 1 -p2].box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HD_SITE, CORE_SIZE的宽高相同,但是3.3V cell (HD_SITE)是不能放到1.2V core area (CORE_SITE),两 ...

hi jake哥 , 我的设计中 H2L 的levelshift是高压管做的,原来lef中默认是HD_SITE. 这些H2L levelshift需要插入3.3V 的Filler。
但是H2L的 levelshift 是放在低压区域的。(我设置的了fence group), 低压1.2v为CORE_SITE.  我现在是将H2L 的SITE 改成CORE_SITE.可以正常跑flow。有个问题H2L levelshift的fence group 里面无法正常加入3.3v的filler(HD_SIITE)。因为这些 3.3v的filler也需要加入到高压区(HD_SIITE)。
尝试过将HD_SITE全部改成统一的CORE_STIE. 但是会导致工具乱插buffer,完全不遵守upf的rule
不知道jake哥有没有好的建议,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 jake哥 , 我的设计中 H2L 的levelshift是高压管做的,原来lef中默认是HD_SITE. 这些H2L levelshift需 ...

以前用到库有分低压,高压两套standard cell library。
1. 主供电为低压的level shifter,follow pin是低压,高压供电为secondary power。这种level shifter只能放到低压的CORE_SITE area。
2. 主供电为高压的level shifter,follow pin是高压,低压供电为secondary power。这种level shifter只能放到高压的HD_SIDE area。
因为主供电follow pin不同,这两种库的level shifter是不能随意放置的。

看你的帖子,我能想到的是:
1. 找找看低压standard cell library有没有H2L level shifter。
2. 找找看有没有一种特殊的buffer,follow pin不直接给buffer的管子供电,实际供电为secondary power。如果buffer是高压管子做的,可以拿来当H2L level shifter用。
3. 找个高压库里的buffer,copy出来自己做一个custom level shifter库。lef里改成CORE_SITE,power, ground名字改成与低压同名,lib里供电改成低压,应该也可以当成CORE_SITE的H2L level shifter来用。Timing可以粗糙一些。这种高压库的buffer用低压供电,会变得很慢,用到任何path都只能当成asynchronous path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到库有分低压,高压两套standard cell library。
1. 主供电为低压的level shifter,follow pin是 ...

谢谢jake哥 受教了

网友C(2023-10-18):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到库有分低压,高压两套standard cell library。
1. 主供电为低压的level shifter,follow pin是 ...

Hi jake哥,有个问题请教下。我用innovus做hierarchy flow的时候,我看ug上是推荐specify Partition之后进行place_opt_design + Global route 然后再Assign pin吗?这样place好像时间挺长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Hi jake哥,有个问题请教下。我用innovus做hierarchy flow的时候,我看ug上是推荐specify Partition之后 ...

查了一下笔记,以前的项目也是这样一个flow。

Cadence的资料说FlexModel可以加快速度,还没有尝试过。

网友(2023-12-11):
你好,jake哥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如果在top 层面 ,存在一个有高低压供电的 block,llib信息不全我想实现高低压分开。我在网上查看到UPF 比较新的版本有借鉴了cpf 的domain map 的功能。但是我使用的inn工具好像不支持最新版的upf语法。遇到这种情况有什么好的处理方式吗?我之前尝试在top创两个空的domain 去区分 高低压,但是upf 只是允许 default 或者空的domain 只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