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撕代码,找出三个8bit数中的中位数,并且想要在一拍内输出结果

楼主(2022-08-01):
RT,毫无思路。。。

网友:
高电平做1-2 2-3 3-1(不一定非要这样,可以有很多别的更优化的选择),低电平按照对应符号查表输出结果。

网友:
wire var1_grt_var2 = (var1 > var2);
wire var1_grt_var3 = (var1 > var3);
wire var2_grt_var3 = (var2 > var3);
wire var1_grt_var3 = (var1 > var3);

wire middle = var1_grt_var2 ? (var2_grt_var3 ? var2 :
                                             var1_grt_var3 ? var3 :
                                                                    var1)
                                          : (var1_grt_var3 ? var1 :
                                             var2_grt_var3 ? var3 :
                                                                    var2);

网友:
好像可以直接三个数比大小取中间数,剩下的交给综合工具优化

网友A:
假设A,B,C三个数字,index分别是(0,1,2)(假如从大到小排列是B,C,A), 然后两两组合做大小比较(应该有三组,即(A,B),(B,C),(A,C)),按照index从大到小排列这三组输出应该是(1,0),(1,2),(2,0), 我们只需简单的将这三组表示大小的index输出的第一个index做异或处理即可得到中位数的index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设A,B,C三个数字,index分别是(0,1,2)(假如从大到小排列是B,C,A), 然后两两组合做大小比较(应该有三组 ...

可说详细说下原理

网友:
A>=B 且 B>=C ,則B
A>=C 且 C>=A ,則C
B>=A 且 A>=C ,則A
B>=C 且 C>=A ,則C
C>=A 且 A>=B ,則A
C>=B 且 B>=A ,則B

wire [7:0] tmp;reg [7:0] OUT;

assign tmp = ((A>=B) & (B>=C)) ? B:
                    ((A>=C) & (C>=A)) ? C:
                    ((B>=A) & (A>=C)) ? A:
                    ((B>=C) & (C>=A)) ? C:
                    ((C>=A) & (A>=B)) ? A: B;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begin
   if (~RSTn) OUT <= 8'h0;
   else OUT <= tmp;
end

网友B:
在Xilinx的FPGA上我选择这样设计:

其中LUT6的真值表如下:

使用了A≥B, B≥C, C≥A三个比较器,一组基于LUT6的Mux。A、B、C三组输入信号的负载数量相同。VHDL代码如下(注:A, B, C输入考虑为无符号数):

PS :
1)如果允许两级流水线延迟,可在a_ge_b, b_ge_c, c_ge_a处插入一级寄存器;
2)修改多路选择器的逻辑关系,可变为求三个数的最大值,也可变为求三个数的最小值,消耗的资源和时序性能不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Xilinx的FPGA上我选择这样设计:

我c,兄弟你也太认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c,兄弟你也太认真了

见笑了,楼主要求“撕”代码呀,不认真的话“撕”不明白呀

网友:
module mid_data(
    input clk ,rst_n,

    input [7:0] a,b,c,
    output reg [7:0] mid_data
    );
   wire  A,B,C;
   wire  [2:0] state;
    assign A=(a>b)?1:0;
    assign B=(b>c)?1:0;
    assign C=(c>a)?1:0;
    assign   state={A,B,C};

always@(posedge clk)
    if(!rst_n)
    begin
       mid_data<=8'b0;
     end
       else case(state)
                3'd2,3'd5: begin  mid_data<=a;  end
                3'd1,3'd6: begin  mid_data<=b;  end
                3'd0,3'd3,3'd4: begin  mid_data<=c;  end
              default: begin mid_data<=mid_data; end
             endcase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