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分频器对PLL的相噪贡献pss+pnoise仿真

楼主(2022-08-01):
我尝试了两种仿真方式:
CASE1. 单独对divider chain 进行pss+pnoise仿真,查看输出分频信号的噪声,得到divider chain的相噪。
CASE2. 将divider chain+PFD+CP级联之后,进行pss+pnoise仿真,查看输出电流节点的噪声。我认为得到的是divider chain+PFD+CP的整体相噪。

得到的结果如下:
CASE2中整体噪声会比CASE1低好几个数量级,很明显,CASE2并不是divider chain+PFD+CP的整体相噪。

我的疑问:
为什么同样的工作状态下,pss+pnoise仿真得到的divider chain噪声贡献不一样呢?pss+pnoise计算噪声的机制到底是怎样的?大家怎么看?

网友A:
你的PFD input是怎麼輸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FD input是怎麼輸入的?

REF信号是用vpulse给的输入,FB信号是divider chain给的分频信号

网友:
谐波设置对了吗

网友B:
为啥要将divider chain+PFD+CP级联之后仿真噪声呢,divider chain和PFD+CP的噪声传输函数都不一样,对系统整体贡献的噪声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将divider chain+PFD+CP级联之后仿真噪声呢,divider chain和PFD+CP的噪声传输函数都不一样,对系统 ...

我只是想看下PS counter输出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对环路噪声的影响哪个更大,毕竟如果feedback信号抖动的话,会让PFD/CP的噪声增大吧。
其实我针对您的回答也有问题想请教您:那为什么PFD和CP可以级联呢?它们俩单独的噪声传递函数其实也不一样呀,但大家都习惯Kcp/pfd=Icp/2pi,如果让Kdiv/cp/pfd=1/N*Icp/2pi,是不是就可以统一传输函数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看下PS counter输出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对环路噪声的影响哪个更大,毕竟如果feedback信号抖动的 ...

PFD和CP的的噪声的传输函是一样的,所以要在一起联合仿真噪声

网友(2022-09-21):
引用 网友B:
PFD和CP的的噪声的传输函是一样的,所以要在一起联合仿真噪声

有这个仿真教程没有

网友(2024-03-07):
而且单独跑PFD的话输出相位噪声功率很大,但是串上理想CP后,通过得到的输出电流噪声反算输入相位噪声,这时输入相位噪声又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