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pcDefinePPcell

楼主(2022-08-02):
请问Skill pcDefinePPcell这个函数支持GDS out吗?
我在使用这个函数建立pcell进行GDS out 时会报Error :undefine function ,不知道是自己环境没设置好,还是本身这个函数就不支持GDS out

网友A:
该函数是用来创建一个参数化的Pcell master cell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函数是用来创建一个参数化的Pcell master cellview.

有些不懂,也就是说这个函数创建的PCELL不可以进行GDS ou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些不懂,也就是说这个函数创建的PCELL不可以进行GDS out?

你用pcDefinePcell这个函数测试下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pcDefinePcell这个函数测试下是否可以

一开始就是按照pcDefinePPcell的语法写的,最后才发现GDS out 有问题,试过改成pcDefinePcell,会有很多问题

网友A:
你GDS输出是怎么做的?是否有遗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GDS输出是怎么做的?是否有遗漏?

就是使用Xstream out 界面导出一个调用过pcell 后的layout view 。

楼主:
找到问题了,可能是示例中aelNumber 函数不支持GDS 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