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二阶SDM输出谐波问题

楼主(2022-08-02):
咨询一下,SDM输出的谐波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
目前尝试优化SDM的谐波分量,但并没有找到很好的突破口;

网友A:
OP的增益带宽积、slewrate不足,sc电路开关的电阻在摆幅范围非线性(特别是第一级的采样开关,这里一般要用bootstrapping),寄生电阻电容导致全差分电路不匹配,
多bit量化的非线性不足以通过DWA弥补...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的增益带宽积、slewrate不足,sc电路开关的电阻在摆幅范围非线性(特别是第一级的采样开关,这里一般要用 ...

你好,

增益带宽积这方面是影响速度不?我是否只要能保证有用信号能通过就可以了?

目前两级积分器输出都在0.35左右,slewrate这个影响该如何体现的?

这里用的全差分结构,两者电压变化相反,如果开关受电压影响,确实会产生非线性分量;

这个是在前仿真环境下进行,应该没有到寄生的影响;

使用1bit量化,应该不用补偿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增益带宽积这方面是影响速度不?我是否只要能保证有用信号能通过就可以了?

一般建议
single-bit量化器的,GBW要比时钟频率高3倍左右;multi-bit量化,GBW要比时钟频率高一些。
slewrate按照1/4时钟周期内完成一次最大幅度的输出跳变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建议
single-bit量化器的,GBW要比时钟频率高3倍左右;multi-bit量化,GBW要比时钟频率高一些。
slew ...

你好,
GBW比时钟频率高3倍这个是有什么含义不?

联想到chopper频率=1/4~1/5GBW一样,是为了不让运放将始终频率给滤除不?

网友A:
不是,是为了保证最大可能实现信号的settling结束后的误差非常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为了保证最大可能实现信号的settling结束后的误差非常小。

你好,这个能具体讲解一下不,不是太理解;

网友A:
对于一个阶跃输入,系统输出的线性不失真建立过程为e指数函数,tau=RC为时间常数,基本可以认为是你的积分器(注意是积分器而不是OP,除了跟OP的GBW还跟你设置的电容的反馈系数有关)的带宽的倒数。一般3tau可以实现输出-输入小于1%的误差,所以你的积分器的GBW=6fclk的话,半个周期内就可以实现3tau的建立,就会很准确,但是这样会带来非常大的功耗。由于SDM本身是过采样反馈系统,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所以经过折中和各种模型验证,GBW>=3fclk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妥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一个阶跃输入,系统输出的线性不失真建立过程为e指数函数,tau=RC为时间常数,基本可以认为是你的积分 ...

你好,我计算了一下积分器的传递函数,积分器的tau=1/((1/RC)+GBW),所以理论GBW越大,tau越小,响应时间越快;

但是GBW=6*fs,半个周期能实现3*tau,这个结果是如何得到的?

明白了,计算时忽略了1/RC的影响,这样算下来就是0.5*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