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的CDAC阵列进行分段时,高低位电容阵列都采样与只在高位阵列进行采样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8-02):
如题,在进行电容分段后,分为了LSB段和MSB段,几乎所有文章都只在MSB段进行采样,但并没有详细解释。请问为什么在进行分段之后就不进行全采样了呢?全采样就没有自己的优势吗?

网友:
我没理解你想说啥。第一次听说SAR不需要全采样,唯一见过的不需要直接采样到CDAC array的结构是charge sharing,凡是charge redistribution都是要全采样的。还是你说的是那种带attenuation cap array结构的?那种也不是没采样啊,只不过有个cap做ac couple到LSB上了,还是要采样啊。

网友A:
难道你说的是为啥不直接采到ac couple完了之后的LSB上 (如下图)?那你觉得有了ac couple之后,直接采样到LSB cap的意义在哪里?中间那个AC cap上的charge为0 ? 但为啥他一定要为0 ?

网友B:
仅MSB采样是为了降低输入信号看到的电容,从而提高速度。因为LSB所占权重很低,对gain error的影响不是很大,且是确定值,而且不影响ADC的线性度,应用的时候补回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说的是为啥不直接采到ac couple完了之后的LSB上 (如下图)?那你觉得有了ac couple之后,直接采样到L ...

拿我看到的一个图来举例,这里的分段CDAC还带了冗余电容用于校正。这里的采样只停留在权重最高的5位电容和第5位的冗余位电容上,而不是对所有的电容都进行采样,因为冗余电容的存在,这样采样也不会产生很大的增益误差。但为什么不对所有的电容都采样呢?我明白全部采样会增加采样开关的数量,还会减慢充电的速度,有很多劣势。但是全部采样没有自己的优势可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MSB采样是为了降低输入信号看到的电容,从而提高速度。因为LSB所占权重很低,对gain error的影响不是很大 ...

所以如果非要全部在MSB和LSB都采样,优势就仅仅是不会影响增益误差。如果我在MSB阵列中专门加一个权重等效于LSB阵列的电容的话,消除这部分对增益误差的影响,就彻底没有在LSB段进行采样的必要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拿我看到的一个图来举例,这里的分段CDAC还带了冗余电容用于校正。这里的采样只停留在权重最高的5位电容 ...

请问这是哪篇论文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是哪篇论文的内容

电子科大的一篇硕士论文。《 高精度逐次逼近型模数转换器关键性技术》作者雷鹏

网友(2024-05-13):
请问楼主现在清楚这个问题了吗?我现在也有同样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