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阻匹配

楼主(2022-08-02):
1659404352166(1).jpg   比如这种电阻。我是不是应该先匹配123  456  然后把123和四五六再简单匹配一下????我总是不确定。还是说没有一定、还有的问题就是2当中有一个电阻长度和别的不一样,这种好像不好调整,调整以后电阻大小就不一样了 应该怎么处理 。这是两个问题,帮帮忙,谢谢。

网友:
我觉得同类型长短一样的就左右对称摆起来就行,长短不一样的话就靠近随便摆个位置吧

网友:
首先要匹配的电阻要一样大,2中的电阻不一样大可以和电路沟通一下看看怎么改
其次,我感觉这个能画成对称最好,123匹配,456匹配,123和456之间匹配不重要,但是要尽量保证与mos管的连线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