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 过采样率的迷惑

楼主(2022-08-02):
刚开始做ADC,对一些基本概念很模糊,搜索了很久也没得到确定的答案。ADC的OSR,调制器的OSR,滤波器的OSR,滤波器的采样率,滤波器的抽取率,ADC的转化速率,这些数据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谁能系统地讲一讲。

网友A:
ADC的OSR=调制器的OSR=滤波器的抽取率

ADC的转化速率=调制器的系统时钟频率除以OSR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的OSR=调制器的OSR=滤波器的抽取率

ADC的转化速率=调制器的系统时钟频率除以OSR

我看有的资料说滤波器的抽取率=滤波器OSR,是抽取调制器1 BIT流数据的倍率,是为了降低数据流,和计算有效精度,ADC的OSR=调制器的OSR=滤波器的抽取率这个还能成立吗?
ADC的转化速率=调制器的采样频率/滤波器的抽取率,这个我仿真验证过。

网友:
滤波器本身是处理SDM送来的数据流的,不存在采样之说,也就没有过采样之说了,它负责把SDM送来的过采样的单bit或者少bits的数据经过滤波和抽取,转成正常数据率(也就是采样率)的多bits高精度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