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计算器使用

楼主(2022-08-02):
请问计算这两点电压差,应该在计算器中怎么写式子分别表示出来这两点的纵坐标

网友A:
用value+cross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value+cross函数

麻烦您能讲一下参数设置吗   刚接触这个不太懂   我应该先cross吗

网友:
value是选取y值,那就要需要确定x值
cross是选取x值,那就要确定y值
但是确定具体的一个数值,就会限制选取点,所以可以把cross出的公式作为value的横坐标(盲猜楼主想要计算滞回)
cross可以选择是rise或者fall,如果还不知道怎么操作,就再去看help

楼主:
明白了  感谢回复

网友:
MAYBE  MAYBE

for hspice

.meas tran lvd_rise find v(avcc) when v(lvd_out)='0.5*avcc' rise=1 td=0.3
.meas tran lvd_fall find v(avcc) when v(lvd_out)='0.5*avcc' fall=1 td=1.4
.meas tran lvd_diff param='lvd_fall-lvd_r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