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系统数字部分时序约束

楼主(2022-08-0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看看大佬们遇到过没有?PLL系统,一个参考时时钟40MHz,另一个反馈时钟CLK2 50Mhz到30Mhz,CLK2是个变化的时钟。CLK1产生信号A, CLK2信号产生B,CLK2会使用A信号,CLK1会使用B信号。这样时序怎么约束?

时钟约束:
反馈时钟是变化的,这些两个时钟是有时序路径。
setup的检查,是取两个时钟的公倍数,这样在30MHZ -50Mhz,会存在有些频率,存在时序违例。
这样在PLL怎么约束?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详细说一下吗?

clk_fb由于是反馈时钟,频率相位不确定,那么clk_fb与clk_ref按异步时钟处理,用set_clock_groups命令声明这两个时钟域相互异步,剩下的就是异步时钟域的数据同步处理,像这种多bit数据跨时域同步,需要用到fifo或者memory同步就行

网友A:
直接按2个异步时钟分析处理,然后数据做跨时域同步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按2个异步时钟分析处理,然后数据做跨时域同步处理

能详细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