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高层金属厚度

楼主(2022-08-02):
请教前辈,工艺安装的时候,最高层金属厚度的选择是由什么决定的?

网友:
是不是电流呀

网友:
应该是电阻吧

网友A:
1,电感 ,最高层金属越厚越好
2,封装形式, wire bond 和flip chip 有些时候会有要求
3,foundry 工艺支持,有些foundry 并不能提供所有的metal option ,那么要选择有完整工艺文档的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感 ,最高层金属越厚越好
2,封装形式, wire bond 和flip chip 有些时候会有要求
3,foundry 工艺支 ...

非常感谢各位前辈,就是“1,电感 ,最高层金属越厚越好”,这个不太明白,麻烦能具体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