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版图自动布局布线的步骤图及脚本

楼主(2022-08-02):
求版图自动布局布线的脚本和步骤图

网友A:
有这玩意儿?真好用大家早饿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玩意儿?真好用大家早饿死了

确实

网友:
你可能没说清楚 你说的是virtuoso中的工具还是数字后端的工具 你这范围太广了 而且想要脚本 实际上脚本给你都不一定有用 都是根绝实际项目需求来的

网友:
C家的工具有flow脚本模板生成命令(write_flow_template)然后你自己修改一下. 如果你不需要流片的话那你用谷歌家开源的那个EDA拿别人的脚本修改一下项目名称  top名称 rtl源码路径 面积大小 布局密度 之类的也能跑出版图但这样是没做过优化的不能拿来流片.
能跑出版图和跑出能流片的版图不是一回事, 不然就如楼上所说这行业大家早就没饭吃了.

"实际上,C家大部分工具都有write_templates的功能,可以自己生成整个flow需要的模板,稍微有编程基础就可以用设置好的数据去render 模板,这样follow reuse 效率就非常高,特别是PDK每家都自己搞一套命名风格,用一个yaml文件去描述后替代真是太重要了。" 引用自 Genus/Innovus数字流程脚本模板生成 - 知乎 (zhihu.com)

如果是模拟flow那几乎没有自动化的脚本, 除非是重复摆放会有其他的由于需求复杂必须要求人工手绘且数学要好(有些时候要手算一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