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ets with Violations

楼主(2022-08-02):
Nets with Violations怎么解决?有大佬可以指点一下吗?

楼主:
我是小白,时钟树之后report_qor,报出的26个Nets with Violations,请问该怎么去定位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小白,时钟树之后report_qor,报出的26个Nets with Violations,请问该怎么去定位问题啊? ...

截图看下是啥vio,你这样说我们也不知道是啥呀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这个问题目前已经解决了。等我再修炼修炼,可以把问题表述清楚了再来提问。

网友(2024-01-22):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这个问题目前已经解决了。等我再修炼修炼,可以把问题表述清楚了再来提问。
...

您好,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呢?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