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 UVM Debug Mode模式下打开UVM Hierarchy View什么都没有

楼主(2022-08-02):
按照verdi手册配置脚本,在verdi里面进行仿真,但是Verdi UVM Debug Mode模式下打开UVM Hierarchy View什么都没有。

网友:
蹲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

楼主:
会报这个错ERROR Assertion failed,file wtTreeAPI.c

网友:
我自己电脑安装的可以

网友A:
查阅一下Verdi的手册《Verdi UVM Debug User Guide》,里面有答案。。
需要加一个宏定义+UVM_VERDI_TRACE=HIRE
见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阅一下Verdi的手册《Verdi UVM Debug User Guide》,里面有答案。。
需要加一个宏定义+UVM_VERDI_TRACE=H ...

已经加了,我是环境里集成了好几个vip,不知道会不会导致verdi识别不了

网友B:
在run option 中加-gui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run option 中加-gui试试呢

-gui=verdi也加了

网友C:
-debug_acess+all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bug_acess+all试试

已经加了

网友C:
用的kdb打开的还是加的flist?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kdb打开的还是加的flist?

加了-kdb -lca

网友D(2025-03-20):
如图中2号笔记本兄弟所述,要显示uvm hier,则必须使用-ntb_opts uvm-1.2(或者-ntb_opts uvm-1.1),另外这个命令需要在第一个被编译的文件(top 文件)开头加上`include "uvm.sv".希望对有困扰的朋友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图中2号笔记本兄弟所述,要显示uvm hier,则必须使用-ntb_opts uvm-1.2(或者-ntb_opts uvm-1.1),另外 ...

哈哈,感谢,原来是我编译选项和仿真选项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