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ence软件进行AMS仿真没有波形

楼主(2022-08-02):
仿真过程参考这篇文:(58条消息) 使用 Cadence ams 仿真器 对 混合信号电路 进行仿真_mymatin1004的博客-CSDN博客
仿真的设置如下:
仿真结果没有报错:
但是就是没有波形:
请问大家遇到过吗,一般怎么解决,或者有什么办法看看是哪儿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我们这一般加一下这个选项,新建一个波形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一般加一下这个选项,新建一个波形库

你好,这个是在哪儿加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是在哪儿加哈

写个文件里面,在amsd命令行里面source或者直接敲到命令行里面。你那面跑不需要敲个run什么的么。
amsd GUI我也没用过,我这面都是命令行

网友B(2022-09-06):
您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楼主:
这里不要选第一个,选OSS-based netlister with irun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解决了哈,看我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