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显示不完成

楼主(2022-08-02):
各位大神,我在网上下载的tsmc18rf_pdk_v13d,导入到virtuoso 中后,原理图一切都很正常,但是在画layout时,发现mos管显示不完整,无法进行画图,如下图所示
并且按了shift+f,显示成原理图形式了,请问错在哪里啊?

网友:
从以下2点排查:
1.PDK流程安装是否正确
2.使用的软件版本是否正确
以上两点若都正确,那只能是下载的PDKlayout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display.drf文件加载有问题,在Tools>Display Resource Manager>Merge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