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共模输入范围

楼主(2022-08-02):
想请问一下大家,共模输入范围是在开环下考虑的,那闭环的时候不用考虑吗,比如说接成反向比例运放的话,同相端接地 ,那还满足输入范围吗

网友A:
接的是小信号的地吧,实际接共模电平

网友B:
应该开环闭环都要考虑吧,看你用开环还是闭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开环闭环都要考虑吧,看你用开环还是闭环

是在闭环使用,但是我发现一般在设计的时候考虑都是在开环情况下,所以不知道存不存在开环满足闭环不满足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的是小信号的地吧,实际接共模电平

按理说是这样 但是板级上使用时好像就是直接接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闭环使用,但是我发现一般在设计的时候考虑都是在开环情况下,所以不知道存不存在开环满足闭环不满足 ...

设计的时候也是考虑闭环的啊,很少考虑开环的,除非你是开环用

网友:
当然要考虑的,共模输入范围决定了输入的工作点,无论开环闭环都要。

网友:
一般情况,闭环只是让差分输入几近相等,输出依然是差分值乘以开环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