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理想ADC的VerilogA模型讨论

楼主(2022-08-02):
找到一个理想ADC的verilogA模型,ADC的原理如图2,对于此N位的ADC,量化编码的过程即为红框内的代码。不过略有不同的是对输入信号进行2的倍乘,Vref不变并与之比较。这个是我的理解。
我的问题在于这种ADC的输入有没有要求,或者说输入一个正弦波信号进行模数转换,会不会振幅过高而导致该ADC输出不正常。因为理想ADC是用来测试自己设计的DAC的,会不会输入信号振幅过大导致DAC无法还原本的信号。
图1
图2

楼主:
module adc_10bit_ideal(vd9,vd8,vd7,vd6,vd5,vd4,vd3,vd2, vd1,vd0, vin, vclk);
electrical vd9, vd8,vd7, vd6, vd5, vd4, vd3, vd2, vd1, vd0, vin, vclk;
parameter real trise = 0.1n  from [0:inf);
parameter real tfall = 0.1n  from [0:inf);
parameter real tdel = 0 from [0:inf);
parameter real vlogic_high=1;
parameter real vlogic_low = 0;
parameter real vtrans_clk=0.5;
parameter real vref=1;
`define NUM_ADC_BITS 10
            real unconverted;
            real halfref;
            real vd[0: `NUM_ADC_BITS-1];
            integer i;
            analog begin
                   @(initial_step) begin
                          halfref = vref /2;
                    end
                   @(cross(V(vclk) - vtrans_clk, 1)) begin
                          unconverted = V(vin);
                          for (i = (`NUM_ADC_BITS-1); i >= 0 ; i= i - 1) begin
                          vd[i]=0;
                          if(unconverted > halfref) begin
                          vd[i]= vlogic_high;
                          unconverted=unconverted - halfref;
                    end else begin
                          vd[i]=vlogic_low;
                    end
                          unconverted = unconverted*2;
                    end
            end

V(vd9) <+ transition( vd[9], tdel, trise, tfall );
V(vd8) <+ transition( vd[8], tdel, trise, tfall );
V(vd7) <+ transition( vd[7], tdel, trise, tfall );
V(vd6) <+ transition( vd[6], tdel, trise, tfall );
V(vd5) <+ transition( vd[5], tdel, trise, tfall );
V(vd4) <+ transition( vd[4], tdel, trise, tfall );
V(vd3) <+ transition( vd[3], tdel, trise,tfall );
V(vd2) <+ transition( vd[2], tdel, trise, tfall );
V(vd1) <+ transition( vd[1], tdel, trise, tfall );
V(vd0) <+ transition( vd[0], tdel, trise, tfall );
`undef NUM_ADC_BITS

end

endmodule

网友:
ADC是有量化范围的,超过范围无法恢复信号,事实上就是出现削顶削底

网友A:
请问该如何仿真呢

网友(2024-10-12):
引用 网友A:
请问该如何仿真呢

请问你现在会设置这个仿真了嘛

网友(2025-11-07):
现在会仿真了吗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