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寄生电容

楼主(2022-08-02):
PEX提取出来的金属走线间的寄生电容会随着工艺角变化吗?

网友:
...似乎没这么智能
不过你可以在PEX文件中include不同的corner文件,或者配置不同的corner参数开关

网友A:
不会,不过抽取的时候可以选择抽取的corner

网友:
不会,但是会有min max这样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不过抽取的时候可以选择抽取的corner

请问一下怎么选取,我看软件没有这个选项